求助帖_结构强度计算

楼主(2023-05-18):
      如上图所示,两块钢板贴合由螺丝紧固,当这两块板受到拉力的情况下,图一的结构我知道怎么计算设计强度,图二应该如何计算该结构能承受多大的拉力?假设图一和图二的钢结构强度足够,螺丝型号和数量相同,图二的强度会比图一高还是低?在螺丝没有出现松脱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滑移风险?
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随便翻一下机械设计教材上都有,螺纹连接这一章

网友A:
三部分:
一个是螺栓强度校核,
一个是钢板的强度校核,
另外就是螺栓连接的计算,
抗剪和摩擦力计算

网友:
螺栓剪切强度小于拉伸强度,设计时应避免受剪切力,第二种的锁紧力与受力方向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部分:
一个是螺栓强度校核,
一个是钢板的强度校核,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