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解析问题

楼主(2023-05-18):
装配体本身没任何错误,在顶层装配体的定位也没有错误,但是改成柔性就提示无法找到姐,这时单独打开也没有任何错误,怎么回事?
最近装配六轴机器人,要根据运动范围来做设计,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有上次一个帖子说的,角度约束存在负值时也容易发生反向错误,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模拟软件,这方面比较弱,发那科的运动软件还要注册,下载,而且是试用版,我已经注册可是提示要12小时审核

网友:
SW大型装配体里子装配报错是传统了,一直解决不了,你打开报错的东西发现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
大型装配体模式,如果柔性的相关部件轻量化,则不可柔性,配合相关的零件和装配体都点开解除轻量化就会恢复正常,注意,次级装配体中有轻量化的零件也不行,必须所有层级下的零件都解除轻量化才能恢复正常,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专门研究了一下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5-19 08:32SW大型装配体里子装配报错是传统了,一直解决不了,你打开报错的东西发现什么事都没有。
是的,发那科或ABB的机器人模拟软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spf19910220发表于 05-19 09:47 本帖最后由 spf19910220 于 2023-5-19 09:49 编辑

大型装配体模式,如果柔性的相关部件轻量化,则不可柔性,配合相关的零件和装配体都点开解除轻量化就会恢复正常,注意,次级装配体中有轻量化的零件也不行,必须所有层级下的零件都解除轻量化才能恢复正常,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专门研究了一下
零件数量很少,不到二十个,没有使用轻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数量很少,不到二十个,没有使用轻化

那不应该,你什么版本的sw,下个2021试试,机子性能不足有时候也会出这个毛病,每次打开其实相当于重新配一遍,好电脑加2018以上的版本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

楼主:
|spf19910220发表于 05-22 16:56
那不应该,你什么版本的sw,下个2021试试,机子性能不足有时候也会出这个毛病,每次打开其实相当于重新配一遍,好电脑加2018以上的版本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

2022SP5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2SP5

那就爱莫能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