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细节也很重要——退刀槽的标注方法

楼主(2023-05-18):
退刀槽可按“槽宽×直径”或“槽宽×槽深”的形式注写,什么情况下用“槽宽×直径”?什么情况下用“槽宽×槽深”标?图中的直径9.2就是绿线所示部位的直径,0.4是红线所示的高度?

退刀槽尺寸标注

1.退刀槽在没有“尺寸精度”要求前提下,两种标注(槽宽×直径或槽宽×槽深)都可以,两者可换算,“自由公差”精度没问题,不必考虑基准问题, 2.1.6×0.4退刀槽;0.4是红线所示的高度,操作者不会以大圆为基准往下量的。(退刀槽是由小圆轴切削成的) 3.退刀槽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有标准,按所配合的零件结构不同,分为A,B,C,D,E,F几种形式,此类标注就不是简单的“槽宽×直径”或“槽宽×槽深” 供参考!

退刀槽尺寸标注

在必须保证直径时用“槽宽×直径”。同样,在必须保证槽深时用“槽宽×槽深”。虽然,可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但是,基准与概念都不一样。槽宽×直径时:槽深的基准是中心线。槽宽×槽深时:槽深的基准是轮廓线。

按GB4458.4(机械制图尺寸注法)提示:图中A、B属销、轴类退刀槽一般注法,可以任选其一。图中C属于非轴类的退刀槽的一般注法。

退刀槽尺寸标注

网友:
楼主普及基础知识,值得鼓励

网友:
一般都标注宽加深,有时候退刀槽的地方看不清楚,就用个引线引出来,大字写上退刀槽。。。

网友:
谢谢分享机械小常识

网友:
有时侯直接写清根

网友(2023-07-15):
學習學習漲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