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9 装配图stp格式文件,不能编辑

楼主(2023-05-18):
原图中:1.各零件名称完整(左侧大圈);2.能单独打开(小圈) stp格式文件:1.零件名称跑了;2.缺少打开打开零件编辑选项!

以上问题在SolidWorks 2016中不存在,stp文件打开、保存,装配图和零件图都能直接修改使用
请问各位大侠:
2019程序文件安装问题?
设置问题?
能解决吗?

网友A:
在设置选项中,点击系统选项中导入,在取消启用3D interconnet按钮,就能回到16版的状态;

网友B:
右键,选择“解散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选项中,点击系统选项中导入,在取消启用3D interconnet按钮,就能回到16版的状态;

谢谢,这个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选择“解散特征”

谢谢,这个也能解决

网友:
2楼老哥的法子比较好使,一劳永逸

楼主:
都好我差点装回2016!

网友(点评):
多学点新知识,没坏处。

网友C:
|弓友老王发表于 05-18 15:19右键,选择“解散特征”
前提是这个stp在你电脑里才行,如果别人这样导入的stp,把sw发给你,解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提是这个stp在你电脑里才行,如果别人这样导入的stp,把sw发给你,解散不了

没听明白

网友:
stp文件在别人的电脑上,他把stp转换成sw文件发给你,这样是不能断开链接的,我遇到了

网友(点评):
这我到还没遇过,那就按2楼老哥的办法

网友:
这么多人究竟没人说对了,这明明是个很简单的功能选项问题。

楼主:
这个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