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曲面造型处理

楼主(2023-05-18):
如图所示,实物箱子表面筋条我理解的,按照加工工艺应该是凹槽加筋条,吸塑成型的,但画出来就是出来不了那个感觉,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成实物样子。
实物样子

渲染后样子

主要问题
这里是通过扫描切除然后倒圆角做出来的

理想状态是下面这个灰色的样子

需要处理的就是把这个角放大,到扫描好像做不到这个样子,有没有懂creo的大神看下这里应该怎么做。

网友:
很厉害。不会曲面的默默走过。

网友A:
造型思路错了,

长方形切除,筋入倒圆角,两头倒圆角,就调出来了

网友B:
消失面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型思路错了,

长方形切除,筋入倒圆角,两头倒圆角,就调出来了

试过长方形切除,最后倒圆角也有一个圆弧过渡也会这样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失面了解一下。

消失面怎么做,求指教

网友:
那部分要切掉单独做,然后跟周边面相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