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帮忙想一下铣缺口工装

楼主(2023-05-19):
以上是加工好的产品
用的是下面这种老式铣床

网友A:
气动卡盘轻松,手动累,看你怎么选

网友:
带卡盘的角度座。。。。

网友:
做个手动偏心夹紧的工装,一次装个2、30个,成本低还有效率。

网友B:
卡盘下面垫斜铁。铣一侧后转180度,用块扁铁保证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盘下面垫斜铁。铣一侧后转180度,用块扁铁保证180度。

师傅,请问一下用什么方式能更好的实现180度旋转,现在就是没有想好。老板说用轴承的不行,容易卡死

网友:
看你手里有什么工具,有气动的就做个简易的自动旋转的限位,类似A轴。
手里啥工具都没有,就用老办法,做2个工装,工装1和零件固定,工装2和工作台固定,2个工装都做斜面和零件斜面平行,保证工装1放到工装2里面的时候,零件加工面变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卡盘轻松,手动累,看你怎么选

需要做成手动的就可以了,现在主要是难在旋转方式,手动的用轴承铁削容易卡死

网友C:
图纸发出来,你看很多人有歧义了

网友D:
这种好简单的。。。。。。不过设计费挺高的,要不要我帮你设计一个,费用私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请问一下用什么方式能更好的实现180度旋转,现在就是没有想好。老板说用轴承的不行,容易卡死

铣好一侧后转180度,然后用块扁铁卡到刚铣好的那个槽里就是正好180度(前提是保证那个扁铁和工作台平行)。

网友E:
工艺不复杂,到车间请教一下老钳工和铣工就行,准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好简单的。。。。。。不过设计费挺高的,要不要我帮你设计一个,费用私聊。

费用有多高?说说看我能否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艺不复杂,到车间请教一下老钳工和铣工就行,准能解决

小公司,没有资深的铣工和钳工呢

网友F:
放个工程图吧,这个看不明白,如果是直通的,横向拉一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个工程图吧,这个看不明白,如果是直通的,横向拉一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发出来,你看很多人有歧义了

网友(点评):
先学会怎样发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用有多高?说说看我能否接受。

都说了很高那种,你往高了想。

网友:
图片必须上传,否则别人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