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装配体格式转成零件格式 大小更大了?

楼主(2023-05-19):
我这边有个solidworks 文件,感觉太大,打开有点慢,就把装配体格式转成零件格式(只存外部面),但是保存后,查看属性 ,大小反而更大了,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A:
装配体只是记录组装零件的信息,位置,配合等。
零件呢,就要记录零件的几何信息。
也就是如果零件很复杂,但装配关系很简单,这个装配体文件不会太大。但如果这个不大的装配体要转存为零件,那就要记录组成零件的一些几何信息了,信息量可能就会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只是记录组装零件的信息,位置,配合等。
零件呢,就要记录零件的几何信息。
也就是如果零件很复杂 ...

那一般来说,哪种打开速度更快点?如果这个是子装配体,我用装配模式好点?还是零件模式好点?

网友B:
轻化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化会好一点

就是用轻化打开都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轻化打开都卡

换台电脑会比较好

网友:
电脑卡要让领导和老板看到,你着急有什么用,老板又不给你换新电脑。有一次老板找我要转模型,电脑卡死了,然后老板走了,让我转好发给他,换电脑的事根本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