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

楼主(2023-05-19):
这个平皮带输送机牵引力F是87N,滚筒半径300mm,滚筒转矩T是2.61N 转速n=0.042m/s,我这选用200W调速电机减速比20的对不对   帮我看下

网友A:
你的输送线载重这么小为什么搞个这么大的滚筒?半径300mm??这么大滚筒扭矩就不是2.6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送线载重这么小为什么搞个这么大的滚筒?半径300mm??这么大滚筒扭矩就不是2.61了

不好意思是,半径是30mm

网友B:
负载多少啊,200w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多少啊,200w很大了

29KG  10个

网友B:
T=FD/2η=58.8NM(摩擦系数我按0.6算的,机械效率0.9),按这个值加点余量算一下适配的减速机和电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D/2η=58.8NM(摩擦系数我按0.6算的,机械效率0.9),按这个值加点余量算一下适配的减速机和电机就行

嗯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