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怎么验收外协的零件?

楼主(2023-05-19):
只有一把0.02游标卡尺,只能量一下尺寸,你们外协的零件是怎么验收的,公司有其他的测量工具吗?

网友:
卡一下尺寸,试装没问题,随货寄过来的信封厚度也OK,那就OK

网友:
能量就量,测不出的数据就反应给领导。反正尽力了就行,不要没事揽事。

网友(点评):
传感器的外壳,铝合金铣出来的,样品,领导搞单片机的,不懂机械。

网友(点评):
那这个是结构件,尺寸差几丝没问题其它没什么特别要求。按理来说可以的,但该反应就反应,不然出了事也能扯到你。

网友:
信不过就找检测公司

网友:
先查这么供应商的背景

网友A:
没有品管部门么   整个公司就一把卡尺  还干个屁

网友:
有其他的测量工具

网友(点评):
具体还有哪些呢?

网友(点评):
卷尺、游标卡尺、内径千分尺、外径千分尺、角度尺、环规、塞规、塞尺、弯尺、π尺、三坐标测量仪、接触式测量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品管部门么   整个公司就一把卡尺  还干个屁

哈哈,干不下去了。

网友:
对没有啥影响的地方看看就行了,量下关键的安装,干涉尺寸。看你做的是啥了

网友:
试一下,装上去给老板看...

网友:
新人看公司制定的检验文件和流程这些 对产品熟悉的老司机可以检查下关键点 爱出问题的点
工具比如各种长度的卡尺、内外径千分尺、深度尺、角度尺、半径规塞规、等等 还有螺纹配合的通止规、橡胶制品的硬度计等等

网友:
就一把卡尺,有公差的轴径孔径卡一下就行了,别的你也检不出来啊

网友:
有些供应商出厂连尺寸都不检,倒角也没有,手莫名其妙就流血了,表面粗糙度更没得说

网友(2023-09-07):
能卡的尺寸卡卡,螺纹孔拿个螺钉顺顺,看看外观有没有伤,一把卡尺也就这样了吧

网友(2025-08-08):
能用就行了。。你量什么啊。。他们几斤几两你不知道,非要给自己找事。。。

网友:
直接发客户那边啊!有问题了,客户发文件退回直接重做。

网友:
同意楼上  能用就行  干嘛给自己找麻烦  你精度卡的太死 量又不大 外协厂都不想理你的

网友:
试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