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知道这种一整盘大概多重吗?

楼主(2023-05-19):
电缆加电缆盘合在一起,假设电缆盘规格是2米的,电缆的话不确定,可以随意照图片里给,重量的话大概有多重?

网友:
两种方法: 一是打电话问厂家,二是货拉出去过收费站,让驾驶员留意一下,计重显示多少T,

网友(点评):
第一反应就是问厂家

网友A:
很重,上吨位那种。

网友:
楼下想目测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重,上吨位那种。

有个大概嘛?五六吨?或者五六十吨?

网友:
       2米线盘,约3--4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