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基本知识讲义

楼主(2023-05-19):
一:机械制图基本知识:

1:零件尺寸的读数及测量:

车间测量零件尺寸的基本工具:卷尺和游标卡尺。

1.1:卷尺一格的距离为1mm .

1.2:游标卡尺的读数方法。

1.2.1以10分游标卡尺的读数为列:

正确读法:分三个步骤

1. 先读主尺的刻度值, 精密度为 1 mm  附尺“0”刻度位於 主尺刻度“13” 与 “14” 之间, 所以主尺刻度为 13 mm 2. 再看 附尺与主尺重叠的刻度. 精密度为 0.1 mm(附尺右下角标注)  附尺上“4”刻度与主尺重叠, 所以附尺刻度為 0.1X4=0.4 mm 3. 將主尺与附尺 数值相加 上面刻度代表 13.4 mm

所以该游标卡尺的读数为:13.4mm.

1.2.2游标卡尺的归零。

1.3 简单说明标注了尺寸公差的零件的合格尺寸的读法:

钣金零件的尺寸标注了公差后的合格尺寸读数。通过以下几个例子来具体讲解。

如1:

它的意思表示如下:+0.3表示取上公差。-0.5标识取下公差。故合格尺寸为:80-0.5到80+0.3 即79.5到80.3为合格尺寸。

再如2:,它的意思表示合格尺寸在64-0.5到64+0.5之间。即:63.5

到64.5为合格尺寸。

其它尺寸读法类推。

1.4下面为一份图纸的标题栏内容。标题栏位于图框的右下角,零件的名称、图号、

设计者、材料等都要在标题栏里表达清楚。

2:机械制图知识及对照图纸,翻转零件的快捷识图法:

2.1机械图概念:产品或机械设备在设计、制造、检验、安装等过程中所使用的工程

图样总称为机械制造图,简称机械图,它是工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技术文件。  2.2要看懂机械图样,首先要看懂图样中的视图,因为它表达了物体的形状。要了解视图是怎样形成的,就必须先认识一下投影。投影需要有光源、投射线、物体和投影面四个条件才能得到。太阳照射树木,阳光在地面上投下了树木的影子,这其中,太阳叫做光源,太阳的光线叫做投射线,受光线照射的树木叫做物体,出现影子的地面叫做投影面,投影面上的影子即投影。

利用这个原理将空间物体反映到平面上的方法叫投影法。如果假设光源在无限远处,因此投射线之间可看成互相平行,并且垂直于投影面,这种投影法就称为正投影法。正投影法能准确地表达物体的形状,度量性好,画图方便,在工程上得到广泛运用。视图:用正投影法绘制的物体的图形称为视图。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物体的投影都是黑影。如图1-1(a)所示,定位板采用正投影法,得到的投影就呈黑影。它只能表达定位板外形轮廓,故正对物体前面去看,前面的中间凸起部分就表达不清。因此,我们在利用正投影原理时,要以视线代替投射线,把物体所有的轮廓,用规定的图线画出来,这样所得的平面图形就叫视图,如图1-1(b)所示。前面讲的正对着看物体的视图,就是用正投影法原理获得视图的通俗说法,也就是说用视线垂直于投影面去看物体而获得的视图。

2.3物体的三视图:

2.3.1用正投影法在一个投影面上绘制的物体的图形只能反映物体的一个方向的形状因此,常用三视图来表达。即常用的主视图、俯视图和左视图。这三个视图的三个投影面的立体位置如图1-2所示。这三个投影面好象室内的一角,即象相互垂直的两堵墙壁和地板那样。

2.3.2三个投影面与三视图

图1-3是一个零件,它是从前、上、左三个方向向三个投影面投影后所得的视图。主视图----从零件的前面往后看,在正面投影面上画出的视图。它反映了零件的长与高方向的形状和大小。

左视图----从零件的左面往右看,在侧面投影面上画出的视图。它反映了零件的宽与高方向的形状和大小。

俯视图----从零件的上面往下看,在水平投影面上画出的视图。它反映了零件的长与宽方向的形状和大小。

为了看图方便,要把立体的三个视图画在同一张图纸上,这就必须把三个投影面展开摊平在同一平面上,如1-4所示。怎样展开呢?首先,使正面位置保持不动,将水平面向下旋转90°,再将侧面向右旋转90°,这样就得到了展开后的三视图。

2.3.3视图与视图之间的关系(三视图之间的关系)

物体都有长、宽、高三个方向以及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位,三视图的每个视图都反映出两个方向的形状和四个方位,如图1-5所示,主视图反映物体的长度和高度以及物体的上、下、左、右四个方位;俯视图反映物体的长度和宽度以及物体的左、右、前、后四个方位;左视图反映物体的高度和宽度以及物体上、下、前、后四个方位;三个视图反映的形状大小和方位是同一个物体的长、宽、高及其相同的方位。现着重说明如下:左视图的左侧(即靠近主视图的一侧)表示物体的后面,左视图的右侧表示物体的前面,左视图中从左侧到右侧表示物体的宽度,与俯视图中的宽度相对比。

由上图(图1-5)可知,两个视图共同反映了物体同一方向的大小,如主视图和俯视图,它们都反映了物体的同一长度,主视图和左视图反映了物体的同一高度,俯视图和左视图反映了物体的同一宽度。因此,三个视图之间应保持如下的“三等”关系,即:

主、俯视图左右长相等;主、左视图上下高平齐;俯、左视图前后宽相等。

简言之,就是“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

2.4  看零件图的方法

在实际工作中,常遇到看零件图的问题。看零件图就是根据零件图的内容,想象出该零件的结构形状,了解零件各部分的尺寸和技术要求等,以便制定加工零件的方法和工序,或是作为技术参考资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零件结构的合理性,能够不断的改进和创新。

2.4.1 概括了解零件在机器上的作用

拿到一张零件图,先从标题栏入手,了解零件图的名称,从材料栏中了解它的材料,由图形的总体尺寸估计零件的实际大小。根据已有的实际知识,大概了解它的作用。了解零件的作用以及各有关零件的关系,可为进一步分析零件的结构形状和尺寸、技术要求等打下一定的基础。

2.4.2  分析视图。确定零件的结构形状

想象出零件的形状,是看零件图的主要目的之一。要从各个图形所表达的内容来想象和确定零件的形状。看图时,线由主视图开始,再配合其他视图一起看。要理解每个图形所表达的内容,可分以下三步进行:

(1) 先了解所看的零件图共由多少个视图、局部视图及剖视图、剖面图所组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2) 分析形体,对其组成部分逐个地利用投影规律(三等关系)进行分析,直到看懂每一部分的形状。

(3) 通过以上的形体和结构分析,综合起来就可以想象出零件整体的外形轮廓,并进一步想象出它的内部形状和各部分的详细结构。

2.4.3   看技术要求,了解加工过程和对制造的要求

零件图上所标注的技术要求,是对零件在加工、检验和安装的过程中的质量要求。由图上所标注的表面粗糙度代号、尺寸公差、几何形状和相互位置公差等内容可以知道该零件的加工过程、主要加工面,可更深入地了解零件的形状、结构和尺寸之间的关系。

2.4.4   综合、归纳和总结,对零件获得全面了解。

网友:
越是基础的东西,越重要,这是地基

网友:
1.3公差读法第二个例子,是不是有点小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有问题,基本尺寸都精确到0.01了,公差给±0.5,是不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