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选型

楼主(2023-05-19):
这样的平皮带输送机200W调速电机减速比20,牵引力290N,输出轴和滚筒轴间距175mm,皮带线速度2.52m/min,选择多大的同步带和同步轮合适

楼主:
额,为什么  怎么选择的

楼主:
怡和达选型里好像是8M的,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根据牵引力和摩擦系数,计算主动轴扭矩,再换算成同步带拉力,按拉力要求选择同步带模数和宽度就可以。同步轮理论上选择大一些好,减小同步带换向形变

网友:
手册上有选型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牵引力和摩擦系数,计算主动轴扭矩,再换算成同步带拉力,按拉力要求选择同步带模数和宽度就可以。同步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所给的参数,可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同步带和同步轮的型号和尺寸:

1. 计算输出转速n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所给的参数,可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同步带和同步轮的型号和尺寸:

1. 计算输出转速n

V=πRN这个不是R半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