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帮忙设计铣缺口工装

楼主(2023-05-19):
找人帮忙设计铣缺口工装,需要用手动的,底座旋转不能用轴承,一次性最好铣2至3个,以上是铣好的成品,铣床用的是110大的圆形铣刀片。可以私聊设计费用。

网友:
直接谈钱吧,开价1200,手动夹,一次夹2个.

网友:
图发上来看下。我理解能力差,文字不太看得明白。

网友A:
怎么联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联系呢?

加微187811416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呢

铣好的图片,和使用的机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好的图片,和使用的机床

这个应该简单吧,手动装夹,保证多个圆柱在同一轴线上就行,建议一次装2个,装3个误差会大很多。用活动V型夹块,每次加工前调整V型块保证两个轴心与运动方向一致,然后每加工多少次检查测量一次,发现问题及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