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母止动片的用法

楼主(2023-05-20):
如图,如果拧到这个位置就紧了,6个片都没有刚好对到螺母的槽,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螺母返回一点吗?但是返回来又松掉了,失去了压紧的作用。

网友A:
好像是用两个相对的,这两个断了用其他的

网友B:
看这个结构,那就是螺母退一点,靠垫片弹性压紧

网友:
螺纹有余量的话,加个软垫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结构,那就是螺母退一点,靠垫片弹性压紧

这个垫片没弹性的,如果要这样做,就要加个弹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用两个相对的,这两个断了用其他的

2个螺母中间用2个相对的止动片吗?

网友C:
要么是你预紧过度了,要么是还可以再紧一下。

网友:
钳工师傅会帮你处理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垫片没弹性的,如果要这样做,就要加个弹垫

看你是螺母+垫片+螺母的结构,第一颗螺母起压紧作用,拧紧力矩高。第二颗螺母和垫片起防松作用,看你图片垫片和第二螺母卡槽错开5度左右,考虑是不是压紧力不需要很高,手感拧紧力矩较为紧就行,不用拧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是你预紧过度了,要么是还可以再紧一下。

这种说不准的吧。止动片是6个挡位,拧紧属于无级变化,随机位置就可能已经紧了。

网友(点评):
实际操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螺母+垫片+螺母的结构,第一颗螺母起压紧作用,拧紧力矩高。第二颗螺母和垫片起防松作用,看你图片 ...

你这个解释和我目前设计的想法一样。但是我还是很疑惑,这种止动片真的就得这样用吗?还是存在着更加科学合理的用法。从结构来说,用无级变化的拧紧旋转去对6个固定的卡槽其中的一个,绝对是存在达到拧紧力矩后,卡槽对不到的情况。

网友(点评):
第二颗螺母的拧紧力矩不需要第一颗那么高

网友:
加0.1的垫片调行不行

网友:
双螺母防松就可以了

网友:
你啥岗位操心这个问题??

网友:
加调整垫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