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扭矩旋转问题

楼主(2023-05-20):
各位大哥大神,小弟最近学习机械,现在有个问题,我做一个180°往复旋转摆臂装置,摆臂长380-400,摆臂上端(旋转的中轴另一端)带一根轴长度为700,轴上有一个抓手和负载,抓手本身重量10公斤,负载货物20公斤。我之前用的40比RV蜗轮蜗杆减速机配1.5千瓦伺服电机,感觉不是很保险。有没有大神给计算下或是教一下我该怎么计算减速机和电机的扭矩

网友A:
有模型的话最好挂一个模型图,这个要做极限位置的受力分析,不然也很难说是能给你一个参考解释

网友(点评):
感觉楼主问个问题都说不清楚

网友:
用纯文字描述问题的机械工程师一定是一个非典型性机械工程师。

楼主:
此时红色的旋转臂是在左侧需要180度旋转至右侧,绿色抓手资中15kg,黄色箱子自重20KG,我想知道后面减速机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模型的话最好挂一个模型图,这个要做极限位置的受力分析,不然也很难说是能给你一个参考解释

我发了一张图大神看看可以么?我表达的清不清晰!

网友B:
40比RV蜗轮蜗杆减速机配1.5千瓦伺服电机 扭矩在3.5N左右吧,如果配个1:10的减速器刚好可以用,但怕动作惯性时间长了伺服会报警,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选个1:50就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比RV蜗轮蜗杆减速机配1.5千瓦伺服电机 扭矩在3.5N左右吧,如果配个1:10的减速器刚好可以用,但怕动作惯 ...

你说的全对。。。我目前也是这么选的90的1:40的

网友:
你这悬臂就很不科学。。

网友C:
摆动转速和加速度未知,计算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摆动转速和加速度未知,计算不准。

大神这个牛皮

网友(点评):
小玩意,不值一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