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机器人台车罩壳设计的若干问题

楼主(2023-05-21):
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台车设计,其实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小型的电控柜。
关于罩壳的设计,罩壳设计我不是特别精通,只是接触过小型的控制盒盒体,所以要必须谨慎小心翼翼,否则就一招促成千古遗憾

问题1:如图1所示,这个模型不是罩壳,而是由外边的工业设计公司做一个造型,这个倾斜的控制显示屏下面的支撑端或者说是脖颈处(画圈处)和罩壳主体是直接做成一体,还是采用螺钉固定于罩壳主体上?那个显示屏的线要通过脖颈向下接到壳体内部的框架上的PCB上。

问题2:如图2所示,显示器很重,740×450×60尺寸,要通过一个钢管固定,固定铰接的位置在壳体的后盖上,显示器本身不升降,但是要左右旋转,显示器还有一个适配器,其线缆也要穿过壳体进入框架,与PCB连接。
这个显示器实物我看过,底部还有一个圆台(如图3所示),要靠一个小钢管支撑它强度不够,现在头疼不知如何对它支撑

问题3:如示意图4和5所示,罩壳想在两个侧面和后面各开一个盖板,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更换电器件,那么盖板是和内部的框架中的横梁固定?还是和罩壳主体固定?
罩壳主体也要与框架的横梁/立柱固定吗?

问题4:如图6所示,框架的第二层是工控机发热量最大,其次是变压器和UPS电源,放在底板上,底板开散热孔,后盖也开散热孔,想对工控机进行抽风,那么风扇的位置想放在工控机的后面,是否对下车的变压器和UPS电源也能起到抽风作用?

问题5:这个工业造型设计给的模型,是从犀牛转换到stp格式的,下一步转为工程设计,如何与供应商进行对接?

问题6:首版样件,采用手糊还是3D打印,那种比较便宜?材料是ABS的
谢谢!

示意图

示意图

显示器实物图

显示器实物图

显示器圆台

显示器圆台

罩壳示意图

罩壳示意图

框架示意图,尚未定稿

框架示意图,尚未定稿

风扇安装位置

风扇安装位置

网友:
第六个问题是我的专业,这种手板件是拆件加工,后面粘接的,3D打印不行,强度不用担心,我们一年做不少

网友(点评):
3d打印不行,强度不用担心,这前后意思不矛盾吗

网友:
问题3,盖板通常都是跟壳体一起固定的,壳体需要跟内部框架固定,壳体设计通常不受力,主要是美化作用

网友:
找专业做电气控制柜的厂家

网友A:
描述的太长,没细看,可能理解不到位,大概讲一下以往的经历。
1、要跟焊接框架安装在一起,外壳没有刚性;
2、支撑方式可以在淘宝找找,有一些配件对你有用;
3、尽量跟框架固定,不要跟外壳固定,跟外壳固定精度不够,并且不好拆;
4、结构考虑下风路,可以做一些挡板;
5、跟做普通零件一样,出图纸跟3D模型,给供应商;
6、打样,用塑料粘接方式,ABS材料比较常用,批量看制作数量,少量手糊,量大用注塑等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太长,没细看,可能理解不到位,大概讲一下以往的经历。
1、要跟焊接框架安装在一起,外壳没有刚性 ...

问题1 显示屏支撑端直接与罩壳做成一体,不做拆卸行不行,这样还特别牢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1 显示屏支撑端直接与罩壳做成一体,不做拆卸行不行,这样还特别牢固

塑料壳都比较软,显示器还经常被调整方向,掰来掰去。同时那样做还要考虑外壳跟显示器支架固定方式,螺钉固定,不牢固,外露也不美观。不建议,但可以试试

网友:
1、要跟焊接框架安装在一起,外壳没有刚性;
2、支撑方式可以在淘宝找找,有一些配件对你有用;
3、尽量跟框架固定,不要跟外壳固定,跟外壳固定精度不够,并且不好拆;
4、结构考虑下风路,可以做一些挡板;
5、跟做普通零件一样,出图纸跟3D模型,给供应商,一般CNC加工啊,3D打印强度低不实用
6、打样,用塑料粘接方式,ABS材料比较常用,小批量可以开复模,大批量开注塑模具

网友:
我之前做的医疗推车,跟你这个差不多,我经验也不是很成熟,按我我自己做的给你解答一下
1.脖颈那块可以不做到一起,原因如下,你脖颈上有个操作平台,那个地方人很容易累了就倚靠在上面,所以脖颈处要受力,和罩壳做在一起估计不好安装,且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力。
2.支撑的话圆管够了,我们当时用的是大概直径30多的铝管来支撑的,但是说实话圆管的做出来挺丑的,当时的显示器应该在十斤以上,需要你在tb或者某东再找一个屏幕支架,当时我们的是用的一个日本的什么牌子的,很好用,就是比较贵,还有一款推车用的慧想的好像,具体我给忘记了
3.盖板与罩壳固定,罩壳与框架/底板固定,盖板可以用那种铰链(只是个小的思路)D:\微信图片_20230615161902
4.可以,但是作用并不是很大,建议考虑下风路,也可用两个风扇,一个进风一个出风
5.我们之前也是工业设计给的外观模型,然后自己用软件重新设计下内部结构什么的,然后和供应商沟通时候,确定下工业设计做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做出来,因为有些工业设计公司只考虑外观了,但是没考虑是否合理,能不能做得出来(我们之前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6.3d打印的话这玩意可不便宜
以上仅仅是自己做推车时候的一些拙见,如有不对还请指正,看帖子发了一个月了,也不知道是否对你还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