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画机箱的通风孔

楼主(2023-05-22):
solidworks怎么画机箱的通风孔?有会的大哥帮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钣金-通风口

网友A:
SolidWorks官方教材上多少年不变的通风口画法,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在一面上画一个直槽口,然后拉伸切除,最后阵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官方教材上多少年不变的通风口画法,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百度上多的是,随便找一箩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