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的3D 模型

楼主(2023-05-22):
各位大神, 油封的3D 模型 一般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3D零件库、大工程师里面都有,油封也不难,一些非标的就自己画了,尺寸大差不差的,旋转一下就好了

网友:
软件里面自带的库里面不是都有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零件库、大工程师里面都有,油封也不难,一些非标的就自己画了,尺寸大差不差的,旋转一下就好了

大工程师感觉不行了,他想收钱了,各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