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蜗轮蜗杆减速器转动困难,怎么调啊?

楼主(2023-05-22):
同事设计了个架子,接果跑路了我接手了,就是那种手摇可以把设备转动360度的那种,中间设备是一头接蜗轮蜗杆减速器的输出轴,另外一边是伸出个轴接了个关节轴承,架子是焊接的,装设备的时候就感觉同心度有点差,但是也不好调,装上设备后,转动减速器手轮的时候就十分费力,请问这个要怎么调啊,是同心度问题?还是不能用关节轴承?还是减速器本身不行?

网友A:
这玩意还要设计,都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要设计,都有现成的

哈哈,可能就是尺寸还有外观吧,老板对外观有一定要求,不能太丑

网友:
说不清楚就上个图呀

网友B:
不接减速机直接摆动一下架子看看阻力怎么样,一般减速机这些标准件出问题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网友C:
如果确定是同心引起的就调调垫垫,远端换成调心球轴承或者外球面轴承座

网友D:
松开减速机地脚螺栓,看看有没有改善,慢慢找原因,当然首先确定减速机是灵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减速机直接摆动一下架子看看阻力怎么样,一般减速机这些标准件出问题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架子没有横梁,设备直接搭在架子两边立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定是同心引起的就调调垫垫,远端换成调心球轴承或者外球面轴承座

关节轴承属于外球面轴承座吗?关节轴承不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开减速机地脚螺栓,看看有没有改善,慢慢找原因,当然首先确定减速机是灵活的。

设计的不好,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得拆了中间的设备才能送固定螺丝,导致很难调整

楼主:
架子其实就像那种焊接变位机,但是没有横梁 ,设备直接架在上面,所以系统刚度可能也不太好

网友E:
我做过一个跟你说的好像一样的东西,头尾跨度8米的架子,翻转重量最大1.5吨,感觉是翻转物品的重心不在旋转轴线上,增加了翻转需要的力,可能蜗轮蜗杆减速机速比配小了,然后翻不动,输入端需要的扭力就大了,我当时因为是手动翻转,怕不安全,配了个80比的蜗轮蜗杆减速机,翻起来很轻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节轴承属于外球面轴承座吗?关节轴承不好用吗?

关节轴承主要用于连杆、气缸、电缸等伸缩机构用的。低速小幅度的旋转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一个跟你说的好像一样的东西,头尾跨度8米的架子,翻转重量最大1.5吨,感觉是翻转物品的重心不在旋转 ...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但是我这个架子小,设备重量也轻,减速器传动比也是1:80,就算偏了可能也不会太难转,所以就有点疑惑,可能还得算一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但是我这个架子小,设备重量也轻,减速器传动比也是1:80,就算偏了可能也不会太难转 ...

输出输入没有搞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输入没有搞反吧

刚试了一下,没搞反,好像确实跟重心有点关系,但这东西怎么解决啊,不是对称的,总不能加个配重吧

网友F:
无图无真相,既然都设计和制造出来了,也供我们参考议论。
好了,我们也可以有成就感,不行吗,也就放弃算了。

网友:
一级级找原因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图无真相,既然都设计和制造出来了,也供我们参考议论。
好了,我们也可以有成就感,不行吗,也就放弃算 ...

不让拍照,虽然可以偷偷拍,但是感觉还是不太好

网友G:
画个简图 负载不重 空转也沉 感觉还是结构本身问题

网友H:
蜗轮蜗杆转起来卡,费劲,1.如果是半圈费劲,半圈松,就是蜗轮滚齿没找正。2.如果是整圈费劲,蜗轮蜗杆齿形没问题,就是中心距的问题。这种一般把蜗杆齿厚磨小,有间隙就可以转动了,修蜗轮能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画个简图 负载不重 空转也沉 感觉还是结构本身问题

空转还好,能转动,结构感觉刚性有点不足

空转还好,能转动,结构感觉刚性有点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蜗轮蜗杆转起来卡,费劲,1.如果是半圈费劲,半圈松,就是蜗轮滚齿没找正。2.如果是整圈费劲,蜗轮蜗杆齿形 ...

减速器在没装上设备时转起来还行,装上后转着越转越来越卡,反着转就轻松一点,转到重心比较偏的时候,还一跳一跳的

网友G:
不知道变速箱里是什么结构 因为是关节轴承 如果装配上两端轴孔不同心 应该会有一定倾角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可以拆开齿轮箱罩 看看受力时齿轮的啮合状态 适当调节间隙或者整体结构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变速箱里是什么结构 因为是关节轴承 如果装配上两端轴孔不同心 应该会有一定倾角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

减速器就淘宝买的普通蜗轮蜗杆减速器,你说的这个原因我也考虑过,但是没法验证,因为蜗轮蜗杆自锁了,直接转设备也转不动,减速器不知道能不能拆,还没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减速器就淘宝买的普通蜗轮蜗杆减速器,你说的这个原因我也考虑过,但是没法验证,因为蜗轮蜗杆自锁了,直 ...

不知道具体结构 减速机输出轴和摆头是怎么连接的呢 硬连接还是联轴器 联轴器对机构不同心也有很大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具体结构 减速机输出轴和摆头是怎么连接的呢 硬连接还是联轴器 联轴器对机构不同心也有很大的帮助
...

是硬连接,有可能减速器输出轴承受了大部分力

网友I:
很可能是不同心引起的,还有想一下你同事为什么跑路?和这有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可能是不同心引起的,还有想一下你同事为什么跑路?和这有没关系?

哈哈,应该没啥关系,主要我们两个都是菜鸟,可能设计的东西确实不够严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减速器在没装上设备时转起来还行,装上后转着越转越来越卡,反着转就轻松一点,转到重心比较偏的时候,还 ...

你能说说,蜗轮蜗杆减速机是模数几的,蜗轮齿数多少,从重心偏一点会跳,说明该减速机带动一个比较重的东西,且一头没配重,
解决方法:1.在中心另一头增加配重,2.去掉手摇的首轮,在此处载增加一对减速传动的齿轮,比如模数2,齿轮30齿和80齿,把首轮装在30齿齿轮的轴上,一方面增大扭矩,让摇起来更轻松,一方面使转速更低,这样可以大大减轻跳的现象,为什么会跳,这里就不解释了。

网友:
同事设计了个架子,接果跑路了我接手了,
网友回复;要不你也接着跑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能说说,蜗轮蜗杆减速机是模数几的,蜗轮齿数多少,从重心偏一点会跳,说明该减速机带动一个比较重的东 ...

淘宝买的,只知道减速比1比80,扭矩我大概算了一下,应该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