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教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2023-05-22):
这种交错的尺寸有没有简化标注方法呀

网友A:
标一个217,如果有10组,217x10=2170,再标一个102

网友(点评):
你看懂图了吗,这是交错的,不是连线的,你说的方法完全不行

网友(点评):
正解,说不可行的那个是真的不懂

网友(点评):
那个是初次登录,就原谅他一次

网友B:
从机加工艺合理性的角度看,这尺寸设置不合理。极易造成加工失误,从而产生大量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一个217,如果有10组,217x10=2170,再标一个102

正解。
不要把它看成是交错的。
四个孔一组,组与组之间的间距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一个217,如果有10组,217x10=2170,再标一个102

谢谢,想起来了,以前画过直齿型状的结构就是这么标注的,就是有点担心制造的兄弟理解着费劲

楼主:
交错是我表述错误,我的意思是ABABAB这种尺寸链,一时想不到别的词

网友:
不重要的,你可以用坐标标注。重要的有公差要求的,成组标注

网友(点评):
我基本上都是用坐标标注的,主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一个217,如果有10组,217x10=2170,再标一个102

对,我就是这样标的,我们公司也很多这样的孔,这样没有那么乱也简单。看图的人也不眼花

网友:
水平中心线不要连在一起,把102的4个孔的中心线合并。
在两条102的中心线之间再画一条中心线。
然后标注:一个217,再标10*217(=2170)。
上一行的10是假设的,按你的实际组数标就行。

网友:
这种标注,累积误差大得一逼,是错误的标注方法。

网友:
谁搞的设计,弄这么变态的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机加工艺合理性的角度看,这尺寸设置不合理。极易造成加工失误,从而产生大量废件。

现在加工都直接用三维图了,做错了还是技术出的图纸有问题

网友:
买本机械设计好好看看吧

网友:
点划线不要全部连起来,四个孔一组,按组画

网友:
发模型,给加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