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图纸

楼主(2023-05-23):
因为电脑配置,装低版本的速度快,有时需要看客户发来的图,怎么解决这个版本问题?

谢谢!!

网友:
再装一个高版本的

网友:
只能装高版本的,没有办法。

网友:
如果是CAD格式,可以使用CAXA代替cad,如果是三维的,SolidWorks可以转存中间格式,虽然都不是很完美,但是一般应该够用了

网友:
让客户转低版本的,或者自己安装高版本的,我遇到是解密或者高版本都是找客户帮忙转一下,没遇到过不转的,都是好人

网友:
先叼客户一番,再让他发个低版本

网友:
既然都是客户了,肯定是你自己电脑搞好点了。

网友:
可以装2个版本,不过时间长了挺麻烦的,还是提一下电脑配置,装高版本吧

网友:
打开客户的图的目的是什么?图纸?还是模型?

网友:
果断更新硬件啊

网友:
转PDF,三维的话转STP格式

网友:
最好是升级电脑然后装高版本,用不习惯就高低都装
5 f9 f: n7 a8 y- @( V我上一家公司,我们一般就叫客户帮转一下低版本的,基本都会帮忙转的,因为基本都是老客户,很少有版本不匹配的情况,特别是CAD图纸。我刚开始画图时,我师傅就交代我,CAD图的保存设置记得改,保存成低版本的,不然外协厂和客户打不开的话,我们还要再转一遍。3D图不匹配的情况多点,像X-T格式,我们一般8.0,8.5,客户有10.0甚至12的。,我们发出去的话,就转成4.0或7.0,要么STP比较通用。。现在公司,老板就说不要麻烦客户,我们自己来转,除非那种加密的

楼主:
三维图为什么不能和二维一样有通用格式。

网友:
如果只是查看SolidWorks和edrawing都可以打开查看,如果需要编辑只能让客户发中间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