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句话有错别字吧?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2023-05-23):
(2)适当的刃倾角,可使切削刃逐渐切入和切出工伯,使切削力均匀,切削过程平衡

请问,这句话有错别字吧?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
工件,平稳

网友:
我惊奇发现,我大脑语言识别系统有自动纠错功能,不看下面的回复,我没找到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

感谢

网友:
自动翻译这么准了,只有少数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