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传动升降问题

楼主(2023-05-23):
有个升降台,二级升降,每一级升降都有四根梯形螺纹副实现,四个丝杠水平年内按成矩形布置,其中每级升降台和四个螺母固定在一起,升起最大高度约4米。
平台上放置个机械臂,重量约300公斤,机械臂末端的定位精度0.05毫米,机械臂自身精度是够的,但是安装在升降台,要保证这个0.05,
还要考虑风载,气温的影响,恐怕难以保证0.05的重复定位精度,这个结构要实现0.05的精度,怎么实现?

网友:
先搞定怎么测量,4000-0.05的精度.有几家能测,差0.5也测不出,竟然测不出,随便搞。不说你这个,就是搞到数控机床,要4000/0.05的精度,都搞不定,400W以内的机床,应该达不到4000/0.05的精度,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05-23 09:56先搞定怎么测量,4000-0.05的精度.有几家能测,差0.5也测不出,竟然测不出,随便搞。不说你这个,就是搞到数控机床,要4000/0.05的精度,都搞不定,400W以内的机床,应该达不到4000/0.05的精度,

我也有这个疑问,用什么方法,设备测量这个?所以我单独发了一个帖子,大佬有这方面经验吗?我头都大了

网友(点评):
对方给你乱来,当然你也要乱来,能测试4000/0.05的设备也价值 1000W吧,所以不存在测量,

网友:
能不能加个光栅尺来闭环控制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5-23 10:03能不能加个光栅尺来闭环控制
加在哪里?只监控升降台?
如果监控机械臂,好像不行,机械臂自由度那么多,光栅尺好像实现不了

网友(点评):
升降台控制好来,机械臂自身靠精度保证,如果保证不了,那就老大难了。

网友:
末端检测,末端修正。靠升降台来保证估计很难。

网友:
这么大的丝杆螺母,会不会很吵?精度这么高,换滚珠丝杆螺母吧

网友:
看你描述,就是给机器人增加了一个升降平台,利用升降平台扩展机器人的工作空间吧?
工作状态是升降点只有两个位置,然后在每一个位置机器人再运动?需不需要升降台跟机器人联动?如果联动,这个精度估计实现不了。
如果不联动,这就是做了个机器人的外部轴,这种必须依靠直线滑轨才能保证你想要的精度,单靠4个丝杠基本实现不了。这种外部轴很多厂家做,但是一般都是水平运动,做升降的不多,升降的高度太高了,难度比较大。

网友:
没说导轨?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5-23 13:17没说导轨?

对呀,我也想是不是有导轨精度好点?

楼主:
|fangyunsheng发表于 05-23 13:09 本帖最后由 fangyunsheng 于 2023-5-23 13:12 编辑

看你描述,就是给机器人增加了一个升降平台,利用升降平台扩展机器人的工作空间吧?

工作状态是升降点只有两个位置,然后在每一个位置机器人再运动?需不需要升降台跟机器人联动?如果联动,这个精度估计实现不了。

如果不联动,这就是做了个机器人的外部轴,这种必须依靠直线滑轨才能保证你想要的精度,单靠4个丝杠基本实现不了。这种外部轴很多厂家做,但是一般都是水平运动,做升降的不多,升降的高度太高了,难度比较大。

不需要联动,滚珠丝杠比梯形螺纹副精度高?用什么检测?

网友:
除了导轨导杆问题外,光温度变化1度,就超过了你的精度要求了,所以必须是实测或补偿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5-23 14:14 本帖最后由 702736 于 2023-5-23 14:16 编辑

除了导轨导杆问题外,光温度变化1度,就超过了你的精度要求了,所以必须是实测或补偿
算了下,一摄氏度,变形量还可以接受,但是5℃就不行了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好用百分表验证打出来的,但是4米的绝对精度就需要上专业设备了,估计你们也不需要这个绝对精度

网友:
4米的行程0.05mm的精度,这不是天方夜谭是什么?
这个思路就是错的,楼上已经有人提出来了。正确的思路是误差补偿才对
或者你直接上两台机器人,绝对比你搞这0.05的定位精度省钱10倍

楼主:
|LiNing_jrjub发表于 05-29 09:314米的行程0.05mm的精度,这不是天方夜谭是什么?

这个思路就是错的,楼上已经有人提出来了。正确的思路是误差补偿才对

或者你直接上两台机器人,绝对比你搞这0.05的定位精度省钱10倍
升降过程中机器人是不联动的,所以机器人精度应该不受升降精度的影响吧?

网友(点评):
四米高,你的刚度能有多大?机器人带着负载,随便一个加速动作,机架变形量都不止5个丝了。

网友(点评):
你这种工况,可是要求6个自由度,位移都要控制5丝以内,不仅仅是Z轴方向

网友:
这要求高的,没玩过这么高精尖的设备,可以考虑二次定位之类的

网友:
这么大行程,要这个精度的意义是啥?

楼主:
|bravo090发表于 05-29 16:49这么大行程,要这个精度的意义是啥?
这个不是传动过程中要精度这么高

网友:
水平4米精度0.05mm应该可以,垂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