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之间位置的检测

楼主(2023-05-23):
两台设备,中心点的位置误差怎么检测?用什么检测?还是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

网友:
到位平台是否锁定,平台变形量是否为零,这两个解决了,0.05 就不成问题。坦克都能打中2km外的目标。说明4米0.05不是神话。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5-23 10:31 本帖最后由 东海fyh126 于 2023-5-23 10:32 编辑

到位平台是否锁定,平台变形量是否为零,这两个解决了,0.05 就不成问题。坦克都能打中2km外的目标。说明4米0.05不是神话。
细节不是我负责,锁定应该要的,但模型看不见细节,仅仅方案阶段

网友(2023-07-01):
便携式三坐标

网友A:
你想要多少精度?
不差钱的话,找基恩士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多少精度?
不差钱的话,找基恩士问一下

谢谢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