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圆周阵列孔,出图标孔中心线为啥是弧线?

楼主(2023-05-23):
(无正文)

网友:
显卡真好,,,,真的好,不是风凉话。我的圆始终显示多边形。

网友(点评):
那是您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圆周阵列为嘛不该是弧线中心线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5-23 10:43圆周阵列为嘛不该是弧线中心线
我是要孔自身的中心线呀,自身为何也画弧形?

网友(点评):
你要不试试细性阵列出来的孔,中心线是不是直线型。

网友(点评):
听听你自己说的什么话,圆周阵列得孔肯定是弧形中心线啊,竖直线延长贯穿圆心

网友:
中心线是圆弧线才好标注啊。

楼主:
|斯文棒棒发表于 05-23 13:58中心线是圆弧线才好标注啊。
那么我想要独立孔中心线是横平竖直的,就不能用圆周阵列特征做?

楼主:
已经知道原因:手工标是可以设置我要的那种效果,但是不能批量把孔选中,只能点击一个一个加,效率太低的,自动标则改不了,这只能改变特征,不用圆周阵列了。

网友A(2023-07-05):
|妖洞两拐发表于 05-23 16:33已经知道原因:手工标是可以设置我要的那种效果,但是不能批量把孔选中,只能点击一个一个加,效率太低的,自动标则改不了,这只能改变特征,不用圆周阵列了。
左侧手工插入选项,选第一个单一中心线符号,你应该是选中了圆形中心符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手工插入选项,选第一个单一中心线符号,你应该是选中了圆形中心符号线

手工插入只能鼠标拾取,速度有点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