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加工

楼主(2023-05-23):
各位业内大佬,加工一块长327mm宽133mm的1.2mm厚的薄金属板,上面还有很多方形孔,选用什么金属材料可以让其变形尽量小(保证两个大面的平面度0.1),望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
选用铜锌之类的化学蚀刻,基本没变形。用钢铁之类的,加工完矫平一下也可以。

网友:
加工就会释放应力平衡。。。。。

网友:
加工完校平

网友:
激光切割的供应商做过2mm的板  没什么毛刺  没什么变形,感觉什么材质不重要  激光切割应该就可以做

网友:
平面度0.1,一看就是高手,这样的板,平面度100又有什么关系,我这边这种板,平面度100正常高的200都有,装上设备螺丝扭好就行了,

网友:
1.2的板 还有很多方形孔 平面度0.1 牛逼   用手拿两下都能变形

网友:
找设计的人,你牛你上。非得要弄不好加工的工艺?

网友:
这么薄的板还有这么个平面度要求这是要干嘛呀,就是加工好了,拿来用都得好好想想怎么装,一不小心就变形了

网友:
激光切割做出来了 运输也是问题 一碰就容易超差……

网友:
机箱的尺寸比你这个大,板还没1.2厚,冲压出来也没觉得有变形

网友:
找自然时效好的板子,加工时开应力槽,再加工,向设计确认检测环境和使用环境,有的设计新入行,公差可能是乱标的。还有选材没有只考虑工艺性不考虑功能的,咋可能问工艺选什么材料

网友:
进口薄钢板,冲压

网友:
一味的追求指标而没有考虑到成本的问题比如:甲方给50块钱裕量,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