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棒切割为实用性问题求赐教

楼主(2023-05-23):
产品现在需要硅胶棒Ø12mm 长度8-10mm 用的不多 外协加工太贵 手工切割很容易切成斜口
请问论坛里有没有大侠指点下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请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做工装,刀片贴着工装端面切

网友:
1、木工斜切锯,最小的8寸,不是特别高的要求可以了;
2、车床,上5C夹头(其他通孔夹头也可),刀架装动力刀(锯片铣刀)。

网友:
剪刀吧!胡同口的大妈一天剪一箩筐。

网友B:
液氮冷冻后再切

网友C:
用的不多就手工切吧。不圆的话再修整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装,刀片贴着工装端面切

目前是想找一个内孔合适的管 塞进去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氮冷冻后再切

请问是买那种液氮喷剂喷 还是其他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不多就手工切吧。不圆的话再修整就完了!

嗯 考虑做工装切试试 手动切变形多半是斜面 然后用砂轮磨平的

网友:
找个内径14壁厚薄一点的钢管。离一端面定尺(8-10)切一个钢锯厚度的槽不要切断;然后手工锯浪起来.锯条上面要加油要加油要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