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橡胶选择求助

楼主(2023-05-23):
铜条加热至200度左右熔膜,面上贴橡胶能更贴合熔的好一些,现在用的是氟橡胶,用一段时间就硬化了,估计还是不够耐温。大手子们有推荐耐高温的橡胶么,最好能长时间耐温300度。了解到有耐高温的硅橡胶好像能达到要求,有没有具体牌号,组成什么的。或者其余什么选择。

网友:
确保铜条温度不大于200度,氟橡胶应该没有问题。你需要直接测量铜条温度,橡胶表面温度不算。
聚四氟乙烯和硅橡胶长时间耐温260度。长时间耐温300度的橡胶没找到。

网友:
为啥用橡胶?软的耐火材料不行吗?

网友:
全氟醚橡胶

网友:
橡胶是个成分十分复杂的东西,我就是设计橡胶配方的,你如果能找到样品可以去做成分分析,你说的这个问题应该只有硅橡胶!如果找不到配方我可以帮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