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公式

楼主(2023-05-23):
旋转类的公式:T=mg*r*(1/i)大神们,这是计算什么状态的扭矩

网友A:
你这个出自哪里呀?

网友:
旋转类扭矩,扭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
这个公式看着像升降用的(同步带传动或者齿轮,滚珠丝杠),m负载,g重力加速度,r旋转半径(齿轮、同步带)i传动比。这个只能作为额定,升降要考虑提升时的加速度。
各个旋转部件之间惯量换算,要除或者乘传动比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出自哪里呀?

我是看一些例题计算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扭矩公式 T=mg*r*(1/i) 中的 m 是表示系统的转动惯量,g 是表示重力加速度,r 是表示轮辐半径,i 是表 ...

这个公式就是计算出来的就是输出扭矩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