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证明F'D垂直于过渡面?

楼主(2023-05-25):
请问,如何证明F'D垂直于过渡面?

网友A:
如何证明地球上物体受的重力都是竖直向下的,它就不能偏那么一丢丢?

网友(点评):
楼主这种货最适合去安定医院了,大夫们的电棒棒会让它清醒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证明地球上物体受的重力都是竖直向下的,它就不能偏那么一丢丢?

懂了,如果不垂直,那就必定摩擦力,切削刃和过渡面是没有摩擦力,如果存在摩擦力,就会产生过渡面的形变,事实上并没有形变。

楼主:
初次登录,fucknimab的,你这b要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