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转盘厚度选择

楼主(2023-05-25):
回转支撑的承载半径在500mm,一共8工位,每个工位负载150Kg,求教钢制转盘厚度选择起码大于多少合适?

网友:
这种活可以找个分度盘厂家给核下

网友A:
三十厚的板都差不多了,变形才五十丝。

网友:
单工位这么重的话,底下加支撑呗,这样板子能相对选薄点,惯量也能小点。

网友:
每个工位接触面积多大?用有限元计算下

楼主:
桶直径400,,下面有粉色托盘,可以进行顶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十厚的板都差不多了,变形才五十丝。

我目前用的大概40厚,准备在加8个三角筋,尽量减少变形

网友(点评):
那应该没啥变形了

网友B:
40厚?啥材质的?

网友:
你把底下支撑的那个直径做大些,就可以用的薄点,用sw的那个简单分析一下变形量

网友C:
之前有个资料推荐是转盘厚度和直径的比取    1:30到  1:40

网友(2023-07-01):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个资料推荐是转盘厚度和直径的比取    1:30到  1:40                                             ...

这个资料能不能发下,学习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要自己模拟下,支撑面积不同形变量不同,不知道允许最大形变多少呀?

网友:
40毫米厚应该是足够了。

网友:
找厂家算一算可靠些

网友:
这么重,换个蜗杆传动的回转台是不是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厚?啥材质的?

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