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表面粗糙度Rz6.3-12的加工方法

楼主(2023-05-25):
工件是发动机连杆内孔,客户要求的粗糙度是Rz6.3-12,有珩磨纹要求。用的是铰珩,调整转速进给也很难达到要求,且粗糙度不稳定,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吗?

网友A:
共振了,,,加快行走,降低转速,

网友:
找铰珩刀厂家,他们有办法解决

网友B:
加工余量留了多少?最好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余量留了多少?最好有图

精镗Ø47(-0.015,0);珩磨Ø47(+0.005,+0.015),要求圆度、圆柱度是0.005,用的是五轴铰珩,连杆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振了,,,加快行走,降低转速,

试过降低转速加快攻进,但还是没办法保证稳定性
同一个珩磨条、攻进转速,磨出来Rz差异很大

网友(点评):
有可能粘屑了,余量大还是其它原因,不行改液冷

网友:
除了煤油之外,也有用60%煤油、20%变压器油和20%油酸的混合油,或75%煤油、15%锭子油和10%油酸的混合油。冷却液的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譬如,珩磨渗铬和渗氮的钢材时,用5%的乳化液混水油,珩磨青铜时,冷却液可用水(也可不用冷却液而干磨)等等。选用的横进给量合适,磨削正常,那么,在横进给量完毕以后,

珩磨头从零件中退出之前,应该再作几次没有横向进给量的附加行程,用以修饰一下加工的表面,工艺上叫做修光。修光的作用可使零件表面更加光洁

网友:
什么材料,表面粗糙度不稳定也可能是硬度不合适,太硬太软都会影响表面粗糙度。表面可以拍照展示一下吗,不同的原因会导致不同的表面成型效果

网友:
一般来说,珩磨的表面粗糙度可以稳定在Rz1.6-Rz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