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垂直度问题

楼主(2023-05-25):
高度两米多的立柱,用边长90的方管做的,
底部焊12厚的钢板(边长500),有筋板。
底面和立柱侧面的垂直度0.5怎么样?
图纸不标怕焊歪了设计背锅

网友:
有要求就上龙门

网友:
主要是你实际需求是多少,你标太难做了别人会加价很高的

楼主:
|maxlisin发表于 05-25 13:37有要求就上龙门
0.5可能太高了,1毫米怎么样?没有加工表面的

网友:
方管本来可能就是弯的,焊接后还会变形,有必要要这么高的要求吗

楼主:
|斯文棒棒发表于 05-25 13:43方管本来可能就是弯的,焊接后还会变形,有必要要这么高的要求吗
比如焊接后,垂直度3毫米,领导说不好,怎么办?

网友:
12MM的底板焊接后肯定变形

网友:
首先看下实际需求,比如我歪个10mm,对性能有多大影响,如果没影响,仅考虑美观方面,意思意思就好了,你这都是毛坯面,方管本身的精度一般是多少。这种毛坯面,要求垂直度,选两点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焊接后,垂直度3毫米,领导说不好,怎么办?

那就焊接去应力后校正,

网友:
最好要求底面安装区域跟立柱的垂直度,要求整个底面跟立柱垂直度 搞是能搞出来,只是不知道老板价格能不能接受

网友:
大件焊接 需要注意

第一 尽量卡焊

第二 焊接时 应该逐步焊 不能积累太多热量

楼主:
|曲嘛黑发表于 05-25 13:56首先看下实际需求,比如我歪个10mm,对性能有多大影响,如果没影响,仅考虑美观方面,意思意思就好了,你这都是毛坯面,方管本身的精度一般是多少。这种毛坯面,要求垂直度,选两点就好
这个很难判断,不是精密的零件,就是支柱而已。顺便问下,如果图中没有标垂直度要求,焊接搞的不太好,一般怎么解决?你公司内部有最大误差限制?我们是研发单位,加工、焊接都是外面做,所以生怕图中有丢掉的内容。

网友(点评):
这玩意有啥嘛,只要和加工方关系好,叫他们来现场校正下就好了,也就一锤子的事。你怕都没到现场去过哦,没和加工方沟通过?实际情况有问题和加工方沟通就好了,一般都会给你解决的。

网友(点评):
像这种零件,手工画张图给加工方,标几个关键尺寸,加工方都给你加工。这事我都干过。不知道你担心什么

网友(点评):
实在有问题,大不了跑加工方蹲几天嘛,还包吃包喝,一天到处摸鱼,那点不好

网友:
影响不大,除非你方管切口斜了

网友:
你这就单头焊接钢板,另一头也没有啥需要对接安装的,哪怕偏差2-3毫米也没事吧

网友:
建议你看看重标的:JB/T5000.3 焊接件。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05-25 22:33建议你看看重标的:JB/T5000.3 焊接件。
谢谢,这个标准我有,但我现在的行业是电子。

网友:
12厚底板还要焊接筋板的,底板自己都高低不平了。
说来说去还是看使用的情况,焊是肯定焊歪的,就看歪了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配合一圈M10顶丝孔,把歪的一面顶起来再锁紧可以调整回来。

楼主:
|长颈鹿大师兄发表于 05-26 11:5512厚底板还要焊接筋板的,底板自己都高低不平了。

说来说去还是看使用的情况,焊是肯定焊歪的,就看歪了有没有问题。

有筋板的

网友(2023-07-05):
打撑子啊,这么长的件必须打撑子

网友:
确实得看客户的要求,这0.5有什么用

网友:
真是太棒了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