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械力学问题相关

楼主(2023-05-25):
一个固定不动的物体连着一个应变片式拉力传感器,这个时候我用手给物体施加推力,没推动,那拉力传感器会有读数吗,这个读数是否就是我手的推力

网友A:
可以认为近似你手施加的力。

网友:
也有可能传感器不受力,你推的力被固定的物体反作用力抵消掉了。

网友B:
都说了没推动,,,,,

网友(点评):
怎么现在这帮家伙都没读过书吗

网友(点评):
哈哈,这行门槛太低,会个CAD就能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认为近似你手施加的力。

怎么说,会不会被固定的阻力抵消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没推动,,,,,

目前是在考虑微观力学,比如一块板,我在最前端用两颗螺丝固定,然后后端连了拉力传感器,然后我从板的后端推这个板,是没有推动,但是会不会产生一个微观的形变来带动拉力传感器产生读数,如果可以的话,我施力的作用点挪到中间呢,会不会对传感器的读数也有影响

补充内容 (2023-5-25 17:25):
我也不懂算在什么方面,还是弹性力学

网友(点评):
微观力学,失敬失敬,敢总问上哪买这本书

网友(点评):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网友C:
用过电子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电子秤吗?

您说的有道理,但是有些电子秤可以按下去的

补充内容 (2023-5-25 17:24):
为什么说我在胡说八道,我确实是见过有,身边就有一个可以按下去的,不能按下去的也有,比如体重秤

网友(点评):
一张嘴就有些,你知道这种含糊的话表明你在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网友D:
应变片怎么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变片怎么放置的?

这有个明白人

网友:
变形产生位移量进行读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变片怎么放置的?

应变片是放置在拉力传感器上的,因为我们是直接买的拉力传感器,所以具体它怎么放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E:
拉力传感器,你为啥用推呢?

网友F:
你以为你以为的不动就是不动,真的不动应变片阻值怎么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力传感器,你为啥用推呢?

我推前面那个物体,不就相当于是拉 拉力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以为你以为的不动就是不动,真的不动应变片阻值怎么变了

我目前就是在咨询这个,因为也没办法实装测试,主要是我不清楚测的力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我给物体施加的力

网友:
运动方向如果有摩擦力会有影响吧,这得看你模型的安装方式和力的方向吧

网友(2023-10-13):
知道测拉力的拉头在哪吗

网友:
物体底部不动,其他部分产生形变,比如你推一个底部固定的钢管,顶部的变形会带动拉力计动,但是拉力计数值不等于你的推理,拉力计等于钢管综合变形产生的位移产生的,
物体时个理想刚体,不动的情况下任何部位都不会产生位移,都不会使拉力计动,有数值就说明物体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