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链轮求助

楼主(2023-05-25):
如图所示,电机与链轮通过这个装置连接,在电机断电的时候扭松这个螺丝,电机输出轴动力与链轮断开,这样能人工手动转动链轮,断电了设备能继续人工手动操作。请问大佬们熟悉这个装置吗,是什么结构的。

网友:
棘爪离合器,,,,,

网友:
这个就,很简单啊,链轮内部是装了轴承。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动力来源与那个凹凸卡槽啊

网友A:
为啥不设电磁离合器,

网友:
手动端面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设电磁离合器,

不考虑成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装置应该是一种机械式的解锁装置。它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连接在电动机输出轴上,一部分连接在链轮 ...

靠螺丝传递不了这么大的扭矩吧

楼主:
什么样式的

网友:
我见过的都是“来图加工”的
链轮和轴没有键链接 端面离合脱开链条不起作用
带弹簧那一套和轴有键联接 通过端面齿 让三者啮合输出

网友(2023-10-13):
离合器,链轮内部是轴承结构,离合器齿没卡住就链轮随动,卡住就带动中轴一块动

网友:
牙嵌离合器。简单方便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