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轴的强度计算

楼主(2023-05-25):
一根短轴,两端固定支撑,支撑距离200mm,轴径40mm,轴中心位置作用5吨的集中载荷,材料45钢,我按剪切强度和弯曲分别对轴颈校核,结果剪切计算下来OK,可按弯曲计算结果相差甚远,请问是不是这种短跨距的只按剪切计算,还是就按弯曲计算,请指教

网友:
还是复习一下材料力学和机械零件教科书吧

网友:
画个受力分析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对于短距离大载荷,弯曲应力也要计算,弯曲应力过大,是不能满足要求的。我计算了,剪切应力没问题,但弯曲应力有些大了。

网友:
一般弯曲最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短距离大载荷,弯曲应力也要计算,弯曲应力过大,是不能满足要求的。我计算了,剪切应力没问题,但弯曲 ...

快速估算了一下,弯曲应力400左右。你这个还差得远

网友C:
中间不能按一个集中力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速估算了一下,弯曲应力400左右。你这个还差得远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不能按一个集中力算。

那如果按均不载荷,该怎么计算,请指教

网友:
50的轴好多了

网友:
连接位置具体结构是怎么样的,载荷和固定位置间隙是多少?如果是完全均布,我网上查了下公式M=ql平方/24,算出来轴要35,如果是集中载荷,那就大了,得6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按均不载荷,该怎么计算,请指教

我不校核轴,但是理论上放中间最危险,简化到中间对于完全是常见的

网友:
你怎么计算的?材料力学还是有限元??
截图看看

网友:
弯曲强度不满足当然要让他满足,没有所谓用哪个计算,就是都要算。按集中载荷纯理论算60轴安全系数都没到2

网友(2023-10-13):
还有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