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牛软件转换中间体模型,SolidWorks不能分割

楼主(2023-05-25):
设计罩壳,罩壳是有外面的工业造型公司设计,现在罩壳转换工程化设计,
但是他们用的犀牛软件虽然可以转化为stp .xt格式的中间体模型,但是在SolidWorks中就是一堆曲面显示,或者是body,无法分解为一个一个的零件,打开就是一个大型零件,而不是装配体,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割,切割,无法实现,因为选中那个平面都是无法选中,我要是照着画,做不出那种美感,这个地方有啥好办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利用曲面造型。。。最简单的就是拉伸一个比原有曲面大的实体,然后曲面分割

网友A:
找工业设计的重做,犀牛软件转换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工业设计的重做,犀牛软件转换的不行。

那什么软件好

网友(点评):
只需要告诉他结果就行,然后提出你的要求。造型软件太多,转换后可用才行。

网友:
曲面缝合成体

网友B:
solidworks可以直接打开犀牛文件,根本不必转换

网友C:
我就是和用犀牛的工业设计合作设计产品的,犀牛是可以转换stp后,用solidworks打开是可以变成实体模型的,你要跟设计师提,他们处理后基本就可以用了,这个过程可能反复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和用犀牛的工业设计合作设计产品的,犀牛是可以转换stp后,用solidworks打开是可以变成实体模型的, ...

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可以直接打开犀牛文件,根本不必转换

如何操作

网友:
不是用solidworks的怎么操作,大部分要对方去改。然后拿到stp后,打开的时候会弹窗,修复破损的面,就可以变成实体,大部分只有曲面的原因是面结合处缝隙太大了,一方面让对方检查面的完整性和缝隙等问题,而是我们打开转换过来的stp,打开后要修复和缝合(solidworks打开的时候会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