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的托辊个数

楼主(2023-05-26):
一条平皮带的托辊个数最少是两个吗

网友A:
托辊指的是中间的无动力滚筒,没有限定数量的,有上托辊和下托辊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托辊指的是中间的无动力滚筒,没有限定数量的,有上托辊和下托辊之分。

我说的是下面托皮带的,装配老师傅说下面就装一个托辊托皮带,皮带容易跑偏

网友(点评):
皮带短,不装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下面托皮带的,装配老师傅说下面就装一个托辊托皮带,皮带容易跑偏

托辊数量是由长度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