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粗加工时刃倾角为负,精加工为负?

楼主(2023-05-26):
为何粗加工时刃倾角为负,精加工为负?

答:

1)刃倾角为正时,刀尖露出,切削刃较短,适合精加工;刃倾角为负时,刀尖不露出,可利用的切削刃较厂,适合粗加工

2)精加工时刃倾角应取正值,使切屑流向待向工表面,以免划伤已加工表面;

3)正如基面上的主偏角和副偏角决定了背向力和径向力的分配,切削平面上的刃倾角决定了主切削力和径向力的分配。当刃倾角为0度时,径向力为0,加工效果较好。当刃倾角为负时,径向力随角度的增大而增大,当刃倾角为负90度时,径向力最大。当刃倾角为正时,径向力随角度的增大而增大,但有利于排屑和观察,因此有时也增大到正5度;

4)加工高硬度材料时,可取负值倾角,以提高刀具强度(增大切削刃长度,提高刚度)

5)冲击负荷较大的断续切削,应取较大负值的刃倾角,以保护刀尖,提高切削平稳性,此时可配合采用较大的前角,以免径向切削力过大(保护刀尖,保存精加工能力);

6)?

请问,哪个答案更准确?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补充内容 (2023-5-26 12:54):
何粗加工时刃倾角为负角度,精加工为正角度?
可利用的切削刃较长

手机输入,内容较多,请见谅。

网友A:
一般的错别字,大家能理解,也就不计较了,可是太草率的拿出来,自己都不认真的看一看,大差不差的校对一下,这是对大家的不尊重。

为负,为负......
较厂?
何意呀

既然为正了适合粗加工,怎么就开头为负了呐?

本来不好意思在这里说,衡量了再三还是没有憋住,见谅吧!

楼主:
何粗加工时刃倾角为负角度,精加工为正角度?
可利用的切削刃较长

手机输入,内容较多,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错别字,大家能理解,也就不计较了,可是太草率的拿出来,自己都不认真的看一看,大差不差的校对一下 ...

何粗加工时刃倾角为负角度,精加工为正角度?
可利用的切削刃较长

手机输入,内容较多,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