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以后可以喷砂吗,如果喷砂对碳层有没有影响

楼主(2023-05-26):
渗碳以后可以喷砂吗,如果喷砂对碳层有没有影响,材料20Cr2Ni4A,渗碳前不进行热处理,只有材料本身硬度

网友A:
渗碳是化学变化(改变钢表层含碳量),喷砂是物理变化(将表面变粗糙或均匀),两者几乎不搭边的好吧。
除非你喷砂打磨的层厚大得离谱,比渗碳层深很多。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5-26 11:25渗碳是化学变化(改变钢表层含碳量),喷砂是物理变化(将表面变粗糙或均匀),两者几乎不搭边的好吧。

除非你喷砂打磨的层厚大得离谱,比渗碳层深很多。
我渗碳表面留量0.35-0.4,材质本身硬度较低,我担心喷砂损伤大于留量厚度,磨不出来

网友(点评):
想太多了吧。。。。

网友B:
零件表面渗碳一般是最终工序了,你还要喷砂干嘛?还要喷漆吗?增加漆面的附着力

网友C:
渗碳之后表面硬度就很大了,一般的喷砂去除氧化层不会影响到淬硬层深度

网友:
渗碳是增加表面硬度,耐磨,你还喷砂干嘛

楼主:
|tbgz发表于 05-26 13:46渗碳是增加表面硬度,耐磨,你还喷砂干嘛
端面有涂防渗液的中心孔,渗碳后,防渗液不好清理,想通过喷砂去除,担心喷砂操作过程伤其余表面,还是研一下中心孔吧,不喷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件表面渗碳一般是最终工序了,你还要喷砂干嘛?还要喷漆吗?增加漆面的附着力

渗碳绝对不会是最终处理,肯定还要表面淬火或整体淬火。渗碳只是增加表层的含碳量,不经过热处理,也是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渗碳是化学变化(改变钢表层含碳量),喷砂是物理变化(将表面变粗糙或均匀),两者几乎不搭边的好吧。
除 ...

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渗碳之后表面硬度就很大了,一般的喷砂去除氧化层不会影响到淬硬层深度

只是渗碳,没说渗碳淬火,硬度变化不会很大。
如果渗碳淬火后打砂基本没什么影响,渗碳淬火硬度都HRC50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渗碳,没说渗碳淬火,硬度变化不会很大。
如果渗碳淬火后打砂基本没什么影响,渗碳淬火硬度都HRC50 ...

网友(2023-10-13):
打孔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