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40,钢45淬火后,淬火深度能达到多大

楼主(2023-05-26):
钢40,钢45淬火后,淬火深度能达到多大,单位热处理工说单边只可以6mm左右,每次都得粗加工热,很头疼

网友:
一般来说,淬硬层深度越深大,硬度越低。
感应热处理的话,加热时间太久工件表面会熔化。
可以做一个工件试验一下,热处理之后切开去测不同深度的硬度。

网友:
硬度要达到多少?要多厚的硬层?
45#钢淬透性不是很好,像二楼说的越深硬度越低

楼主:
|UCHIHASASUKE发表于 05-26 16:36硬度要达到多少?要多厚的硬层?

45#钢淬透性不是很好,像二楼说的越深硬度越低
如果HRC28-32,临界直径能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HRC28-32,临界直径能有多大

HRC28-32属于调质硬度,临界值真的不好说,要试验过才知道,国内的钢材和热处理水平参差不齐,可能这家可以做8mm深,另一家只能做5mm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