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衬套轴向定位

楼主(2023-05-26):
滚轮结构内装的无油衬套,衬套轴向需要定位嘛?
结构如图所示
整体结构是否合理呢?能否给些建议

网友A:
为什么你滚轮端面靠在了L型的零件上?你的滚轮不是要转动吗?

网友A:
建议轴向限制一下,卡簧就行

网友B:
不限制就跟角铁摩擦了

网友C:
滚轮太大,角铁太小,无法安装

网友D:
选止推型的自润滑轴套

网友:
与孔紧配

网友:
结构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滚轮端面靠在了L型的零件上?你的滚轮不是要转动吗?

滚轮与两侧L型安装板轴向有1mm间隙,只是轴向没有定位

楼主:
应该怎么改比较合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轮太大,角铁太小,无法安装

图画的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轴向限制一下,卡簧就行

好的,谢谢,如果让轴向有1mm间隙是否也可以。主要场合是支撑一下起缓冲减震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限制就跟角铁摩擦了

轴向有1mm间隙,是有可能会出现滚轮与端面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止推型的自润滑轴套

直径安装空间有限,选不了止推的

网友:
滚轮二侧各加一个尼龙垫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向有1mm间隙,是有可能会出现滚轮与端面摩擦

看图,滚轮大轴小,可以考虑用轴承,用卡环卡住就行,无油衬套不太好做轴向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安装空间有限,选不了止推的

这种

楼主:
这种尺寸过大,不适合用

网友:
限制下串动可用,最好能说明下使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