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家能做8mm深度内六角孔的供应商

楼主(2023-05-26):
直径20长度200mm的螺杆,两端打内六角的孔 孔深度8mm 有没有可以做的? 42crmo材料

网友:
这个不是很简单 吗,通用无头螺杆只有一个头,材料是35CRMO,现在才6块一根,买一根再加工另一头内六角,

网友(点评):
问题就是怎么加工这个内六角,加工一端和加工两端似乎没啥区别

网友(点评):
大量向厂家定制,小量钻好孔打火花

网友A:
买一个这种六方旋转冲削刀具,车床就加工了

网友:
找全国供应商吗?多大单子?六角孔我可以加工,请发具体产品图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这种六方旋转冲削刀具,车床就加工了

你这个图一直在转圈,显示不出来,六角一般转孔然后冲压做出来快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这种六方旋转冲削刀具,车床就加工了

虽然你图未显示出来,但你的方案是小批量的当然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这种六方旋转冲削刀具,车床就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