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别人发来的STP文件,弹出一个转换报告,没有出现任何图像

楼主(2023-05-26):
用的是INVENTOR2018 版本。。打开别人发来的STP文件,先是弹出一个转换报告,然后没有出现任何图像。

请各位老师 指导一下。。

网友:
留好备份,所有选择都试试

楼主:
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出现问题的原因。。。。我让客户重新发了STP格式文件。可以成功打开了

网友:
目前碰到最好的转换格式是x_t,连文件名什么都好好的,没有乱码。
stp和igs等都多少有问题。

网友(2023-10-10):
也遇到过  可能是STP文件生成时造成的

网友(2024-02-26):
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