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40壁厚2的PU管拉进内径40的PU管里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想法。

楼主(2023-05-26):
最难的是长度有70m。想过有给内管抽真空,弄扁,表面喷上油拉进去。或者把内管对折用溶于水的胶带固定拉进去。暂时没想到特别好的办法。

网友:
你猜电线双层套胶是怎么做的

网友:
你这个难度好像更大啊,基本上是憋住的,不说这个,我用过那种硅胶拖链,穿线的时候那叫一个酸爽,尤其是拖链比较长的时候,几个人在那里拽半天才能拽进去。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巧妙的办法穿那种拖链

网友:
印度神油

网友:
加热,没有火焰搞不定的装配

网友A:
外管加热,内管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管加热,内管冷却

变形量太小,没啥用

网友:
难度很大,量大找厂商直接生产,相当于在一根管上再来次包塑

网友:
型材只保证外径尺寸,不保内径。所以不同厂家买的都可能内径不一样,这种思路估计要吃瘪。

网友:
坐等高手,按我的理解,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