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解读对么?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楼主(2023-05-27):
地脚螺栓

Q195
滚动轴承
GCr15
齿轮
HT200
传动轴
20Cr
汽轮机叶片
1Cr13

1)    滚动轴承好理解,使用滚动轴承钢G。
2)    路灯也好理解,因为需要焊接,使用便宜的低碳钢就行;
3)    齿轮需要耐磨,耐冲击性性,对耐腐性一般要求不高,因此使用球磨铸铁便可;
4)    传动轴需要低碳,需要热处理,用20Cr便可;
5)    汽轮机叶片需要抗腐蚀,因此选择1Cr13,碳含量很低,是为了获得好的韧性以及锻造性能。
这么解读对么?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网友A:
HT200表示的灰铸铁
QT表示球墨铸铁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200表示的灰铸铁
QT表示球墨铸铁
呵呵

谢谢,齿轮为何不用球磨铸铁,而使用灰铸铁呢?

网友B:
灰铸铁一年就磨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铸铁一年就磨掉了

齿轮一般使用好钢或者球磨铸铁吧?是不是说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灰铸铁?

网友C:
见过用HT200材料齿轮的设备有印刷机,纺织机械,破碎机械,和一部分农机。球墨铸铁齿轮用的范围要稍多点,常见的齿轮用各种钢材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用HT200材料齿轮的设备有印刷机,纺织机械,破碎机械,和一部分农机。球墨铸铁齿轮用的范围要稍多点, ...

我懂一点了。谢谢您指点。

网友:
地脚螺栓 现在是不是普遍直接用Q23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