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机泄漏

楼主(2023-05-27):
我们公司是一个化工厂,风机经常因为机壳泄漏和轴头泄漏导致环保问题不合格,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输送介质是尾气和废气等

网友:
你们巡检不到位,到这里问怎么办?合适吗?

网友:
为啥漏,你们不会改进吗

网友:
买个好点的风机

网友:
为什么要搞设备,搞定发现的人不就行了,搞人不简单 吗

网友A:
怎么检测机壳泄露呢?有害气体泄露?大型风机的蜗壳都是几段组成的,可以加胶皮垫或者青稞纸啊。
轴头位置,我印象中轴头应该是负压,不应该会泄露啊。

网友:
用玻璃钢外壳的风机,应该不会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检测机壳泄露呢?有害气体泄露?大型风机的蜗壳都是几段组成的,可以加胶皮垫或者青稞纸啊。
轴头位置 ...

先要问压力,再找漏源,再不行就整体再加一层封闭,吸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