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花键配合的事情

楼主(2023-05-27):
请教专家们,对花键配合有一点不太懂,手册里面也没有找到。举个例子:国标30°圆齿根,m=2,Z=14,H/h,6级精度的内外花键,其配合起来一定绝对同轴度吗?允许的同轴度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楼主:
查了半天资料了,越查阅疑惑

网友A:
你这是滚珠花键

查询一下 供应商提供的资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滚珠花键

查询一下 供应商提供的资料即可

只是普通的渐开线花键,不是滚珠花键

网友(点评):
国标有啊 新旧还不同 有靠外圆定位的 有靠内圆定位的 还有靠齿边定位的 没事别想太多 你不标都行 别人都是标准刀具拉出来的

网友:
认真看手册,里面有。

网友:
花键分外径定心和内径定心。精度有多高,看精度等级呀。

网友:
这个复杂了,先要确定定心靠的是什么,是内径或外径,那就简单了,知道了定心的内外径公差,同轴度等参数,按一般常用的计算方法就可确定组装后该多少同轴度是合适的。要是靠齿型定位,就繁了,要知道内外花键的同轴度,齿型的公差和间隙等等许多参数才好估算组装后多少合适。各个单位应该有自己的设计规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