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 节拍

楼主(2023-05-27):
自动化设备各部别节拍如何确定?  伺服电机的加速度怎么确定?还有自动线里面都需要考虑哪些结构的节拍?比如伺服电机、步进电机、气缸、真空发生器、PLC通信延迟时间,真空建立时间。。。。。还有别的吗?请大虾们指导指导

网友:
先了解设备的运转动作和CT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1️⃣确认可变工序和不可变工序,
2️⃣确认关键机械工艺和辅助机械工艺,
3️⃣根据作业人员、生产周期,
调整可变工序符合不可变工序;
调整辅助设备符合关键机械设备。

网友:
甘特图
计算节拍的 你搜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啥简单的办法     要计算这些  还得把整个流程都捋顺了      这太麻烦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设备的完整流程

网友:
尽量拆分动作,取最长的工站作业时间。

网友:
没那么复杂,一般是估算下整个流水线上时间最长的工位能不能满足节拍要求,满足不了就想办法压缩或者分拆,再不行就加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