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和锥面密封圈槽的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23-05-28):
密封圈选O型圈,
一个可以小角度转动的球面关节,内部有压力,球面需要密封,不知道密封圈槽应该怎么设计,比如选用O圈截面直径是5.3的,槽宽和槽深如何设计?

另一端锥面密封是联想到的,也常见的密封形式。不加密封圈的结构一般用在小型的液压元件上,可能依靠变形后形成密封面密封。
假如这个直径比较大,比如球面直径100,锥面上加个O型圈,这种槽怎么设计?

有没有相关的参考资料、参考图纸,或经验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
这种结构,工艺性不太好,不好加工

网友:
O型圈的槽可以参考米思米怡合达这种类型的FA资料即可,我觉得楼主更多的还要考虑生产制造和实际使用工况,比如这个球头的摆动幅度和摆动频率,压盖部分的旋合精度什么的。

网友:
机械手册有,,,,,

网友:
可以参考铜球阀的密封

网友:
楼主是做石油设备的吗
右侧锥面上做密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可能的话还是建议密封槽做到杆上,这样螺纹松了 轴向有位移也不会影响密封性
左侧密封圈设置在球头的过圆心的界面上,还按照密封圈的实际压缩量做槽
仅供参考